HP Mini210-150TU刷BIOS后序列号报错解决方法

楼主(2013-10-26):
到手的故障为触发不显,电流0.4多,拆机量供电都正常。刷BIOS,BIOS是HP官网下载的。但是如果就这么简单的话,就不用发上论坛了。刷后的结果是可以开机,但问题随之来了。报错  !!!!!见图:
进BIOS发现确是是没有了序列号。见图:

然后无穷的折腾、纠结开始了。。。
先说狗日的HX的问题吧:进系统找到未知硬件(声卡),无线网卡有、有线网卡没有(注意:是没有硬件而不是没有驱动)!!
总不能这样给客户吧。开始了。。。
从报错的提示了解故障的原因:机器丢失了序列号。 相信很多朋友都遇到这个问题,GOOGLE一下大把人问这个问题,也有人说有个修改的工具,的确有,但跟本不能支持这个机器。
       从官网下了好几个来刷。满满希望,但次次落空!!
       上论坛,找了很多个,最终找到一个朋友上传的,刷进去后不报错了。见图:

感谢这位朋友,如果没有这个BIOS,也可能没有下面的维修过程了。再次感谢!!
但是这个BIOS刷完后的LOGO画面不是HP,而是一个3G的画面,就跟某个手机的开机画面一样,不爽,决定再搞。看BIOS图:

看版本为F.05 序列号 机器号等都有。 看到这些信息,维修思路就来了:如果能确定序列号等等这些机器信息在这个BIOS文件中的位置的话,那么就可以到这台机器本身的坏BIOS文件中提出这些序列号的信息(本人刷BIOS有个习惯,机器本身的坏BIOS在刷前会备份),有了这些信息,再把这些信息植入到要刷的BIOS中去,再刷入机器,不就有了序列号了吗??
   过程:
          用编程器打开这个文件,查找这个序列号的关键字,比如76L 。见图:

找到了,这个是用我的编程器软件查找的,过程不详说。原来序列号等机器的信息存在BIOS文件中的00010000-000100FF,没错,这里面显示的跟在CMOS设置中显示的一样,对吧。哪么好吧,把坏BIOS打开,看同样的位置,看到了什么?? 看到的序列号等跟机身上的条码是一样的,这就说明了,这个机器的BIOS文件中,不同版本的BIOS文件尽管不同,但他们的序列号信息的位置是一样的。哪这样一来下一步就很简单了,把坏BIOS中的这些信息复制出来,再植入到要刷的好BIOS文件中去,这里要用到一个软件了,看本人以前的贴子,以前也用过,那就是UltaEdit。看图:左边是坏BIOS中00010000-00100FF中有用的序列号信息,右边是要刷的BIOS文件,里面是空的!!!

复制00010000-000100FF里的内容到右边的文件中,相同位置粘贴,再保存。这样就得到了有序列号信息的文件了。接下来就是刷入到机器中。本来接下来很简单,但没有想不到的事,因为之前不能开机,用的编程器烧的芯片,完了焊在主板上了,不想拆下来,用的官网刷新文件刷的。以为刷完后就OK,结果意外出现,开机发现LOGO跟序列号还是原来的,没有变。没办法,老老实实把芯片焊下来,用编程器烧,再焊上去,这下真正OK了。 唉。。。
       总结: 其实这个机器就是BIOS坏了,不能启动。本来刷BIOS很简单,但由于官网提供的BIOS文件中不包含机器的序列号的信息,刷了后就会出现序列号报错的人为故障!!不过仔细想一想,如果官网的BIOS包含序列号,那么刷新后所有的机器不是一样的序列号了么??所以官网的不含,可能跟 XP 的研发技术有关吧,IBM有码片,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呵呵。 还有个奇怪的问题,有线网卡没有,但插上网线就出现硬件,无序列号的BIOS不能获取IP不能上网,刷上序列号的BIOS后就能上网,但拔掉网线后网卡就会消失,不知是不是原机就这样,哈哈。附上改好的BIOS:

网友:
楼主技术真高啊    挺会分析的   真实得到不少心得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感谢分享好的

网友:
不知谁有类似的修改BIOS的资料,本人想研究下更换HM55的出现的风扇狂转和掉电的问题,有人搞出来了,但不分享,想自已搞上

网友:
这个方法用在华硕BIOS上也可以的 就是4M的BIOS里面有EC和南桥的程序  然后提取EC程序  不然风扇会狂转 楼主的方法是不是对准的00010000H的标号 覆盖的吧!

网友:
其实刷个DMI就可以了。HP还专门给我们发过技术通报的。

网友:
维修这做的就是要举一反三一,会变编写程序的话就简单了。

网友:
楼主是计算机专业的吗?想不到除了硬件,这软件还这么复杂。

网友:
呵呵 非计算机专业 也非电子专业 。

网友(2024-11-17):
网卡 插网线 才显示  我在DELL 的 N5010上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