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是海望讯维第一帖,告诫维修要细心,少走弯路

楼主(2013-10-26):
昨天接受的一台机子,不通电,昨晚测量cpu供电场馆一个损坏,今天换的,更换后通电,跑码ff   pci没有复位,测量场馆上管d有12v但是gs没有电压,起初怀疑更换场馆错误,师傅自己就又更换了一个,依旧不跑马无复位,没办法,师傅现在基本不修台式机主板,他就放下了。我看到有一个地方感觉就像被取了一个场馆,于是上了一个,毛病依旧,又拆了,下午百度搜索,一个例子说是这种情况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找废板拆了一个安装,毛病依旧,哎,准备放弃,但是心有不甘。继续百度在百度文库cpu供电维修中,看到一句话cpu空载。也是这个现象,于是重新安放【感觉这个很勉强的样子inter的】安放好后直接ok

网友:
cpu我们接机就没有动过,根本没有考虑没有安放好。我是新手,今天告诉我自己以后还是的细心,也是自己经验不足,错误理论误导

网友:
维修要细心,cpu没有安放准确,这个cpu外观看不出来安放问题,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拿开卡盖感觉有一点偏差,空载也会造成,对于哦这样的新人有用,高手勿喷

网友:
呵呵,应该是没有VID,可能是用户动过没有装好

网友:
775的cpu主板针脚爱养花

网友:
维修细心是很重要的。我就是因为粗心走了不少弯路,犯了不少错误

网友:
恩,这个问题还真要注意啊。

网友:
不过的建议,看来以后修啥都得细心点啊,测试俺有专用的430,不怕烧坏。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