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忙看看这个是什么东西??有图 大虾进。。。

楼主(2013-10-26):
新手,勿喷。。。爱普生cx9300f的喷墨打印机,故障是自检能通过,当按下打印的时候报错卡纸,其实是打印头卡住动不了了。发现图中的那个白色的小卡扣东西复位不及时卡住喷头。问题是找出来,就是不知道那个零件叫什么,想去淘宝买也买不了,还有就是发现想要拆卸下这个东西很麻烦,头疼,所以请大虾指教下。大家给点建议怎么修复这个问题。我有个想法就是把这个东西拆掉不用可行吗??请大家踊跃发言,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这个就是锁喷头用的,拆了吧,作用不大

网友:
好像这个打印机都带传感器的吧,不能拆吧。

网友:
拆了试试看

网友:
那个不用拆掉 在那边弄点润滑脂上去 用手弄几下就可以

网友: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什么情况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