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T-LM2 主板开机蜂鸣器一直报警

楼主(2013-10-26):
今天接到的客户拿来的一块主板是联想G31T-LM2   拿过来的时候插上诊断卡D0  并且 蜂鸣器 的哄哄 叫   那里我首先清理了下灰尘 然后发现 有4个电容爆浆了就 上图的用红圈 的四个电容

换上去一会但是问题依旧 ...............  然后我就测量了下CPU边上的  那几个场效应管    好象都是正常的

请问下谁能给点指引 ....
之前我录音了的但是由于找不到免费的上传音乐的网站 就上次不了声音了

补充内容 (2013-10-27 09:33):
通过楼下的朋友提醒我看了下 内存附近的场效应三极管  后来发起其中的一个 P2003BDG 的一个角没有电你们说问题可能是出在这里吗  我在想能否把这个管子取下来 通电试试还报警不???~~

网友A:
报警一般能证明CPU是工作的,内存故障报警的较多.

网友:
D0是内存了。

网友:
刷BIOS试下,不过这机子南桥坏的多,修过好几台

网友B:
看下U口有没有短路,电压都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下U口有没有短路,电压都测了?

弱弱的问下如何测USB 接口有没有短路了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上假负载 打阻值  之前有人发过好几个这种板子的经典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弱弱的问下如何测USB 接口有没有短路了

万用表二极管档位,USB口4条线中间两条信号阻止一样的,剩下两脚一个供电一个地线

网友:
上次修过一块,刷了BIOS就好了

网友:
查内存供电----》清理内存槽及内存金手指---------》刷BIOS

网友:
这款G31的CPU座子后面很容易氧化断线。仔细查下CPU座子后面到北桥的线路。

网友:
DO重点内存吧。

网友:
检查内存,换根试试

网友:
先测下内存电压正常不啊,还要确定内存条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警一般能证明CPU是工作的,内存故障报警的较多.

内存CPU 显卡昨天我都放上我自己的一块板子上试过可以开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下U口有没有短路,电压都测了?

通过楼下的朋友提醒我看了下 内存附近的场效应三极管  后来发起其中的一个 P2003BDG 的一个角没有电你们说问题可能是出在这里吗  我在想能否把这个管子取下来 通电试试还报警不???~~我太菜了不知道取下来通是否会有什么不良后果了

网友:
这板子出这个问题还真多

网友:
有图纸没有

网友:
先清理一下CMOS,你最好是描述一下声音是怎么响的,比如一长两短,不审有规律的嘀嘀嘀

网友(2016-12-12):
电容鼓爆,可能有短路,查一下USB供电,有没有短路。

网友:
是不是还没有开始跑码

网友:
蜂鸣 内存 档了吧

网友:
经验性的告诉你 这和CPU座有关,可能虚焊也可能底下断线了,蜂鸣器一直叫

网友:
显示D0一般是刷BIOS

网友:
cpu座子后面断线貌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