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ACER 4250内外显切换问题

楼主(2013-10-26):
机器故障,单用内显或者单用外显都是正常的,内外显一起用,到XP进度条外显就黑了,内显还是正常的,进系统按切换,没有反应,求,内外显切换电路是怎么完成的
ACER

网友:
换个系统试下

网友:
是不是你的快捷键驱动没装好啊

网友:
先排除外设,再查电路嘛。

网友:
新机器问题多,不好整

网友:
一个是显,一个是北桥,这个不好说是哪个的问题

网友:
先在BIOS里面调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