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S40H休眠后不能重启维修

楼主(2013-10-26):
接机时客户说休眠后黑屏,不能唤醒,在耗尽电池后接电源可以正常休眠-唤醒,经同事维修后彻底不触发。
------------------------------------------------------------------------
上电待机0.01,按开关没反应,测开关无电压,测35V电压有出,找图纸未果
-----------------------------------------------------------------------
测开关3V端对地阻值有几百K,说明没有短路情况,从3V电感跳线,串上二极管和100K电阻到开关3V端。
-----------------------------------------------------------------------
上电-触发,恢复到原本故障状态
-----------------------------------------------------------------------
加屏-硬盘,进入系统后可正常休眠-唤醒,电脑有外接设备接入的嘟声,加电池后进入休眠不能唤醒,
-----------------------------------------------------------------------
本着先软件后硬件的原则查看驱动,都OK,上网查没有相关信息
-----------------------------------------------------------------------
因为本子原装是WIN7的,现在装的是XP,所以更换WIN7测试硬盘
-----------------------------------------------------------------------
开机测试无嘟声,可以正常休眠。装回原硬盘故障恢复,由此判断此机可能不兼容XP,维修完毕
-----------------------------------------------------------------------
新人上路,下图纸、bios都需要大量积分,如果我的贴子对各位有参考价值的话希望能给与加分

网友:
每天学一点总有一天咱也成大神

网友:
也有这个可能性 比如低端版对W7不兼容会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