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41 插二代内存条不触发

楼主(2013-10-26):
接到一台昂达G41+主板,板号:ONDAG41+ 775CPU接口  G41芯片组, 82801GB南桥  I/O:NCT5571D-2  故障表现为不触发
既然不触发就从开机五大条件查起吧,
一:SB3.3   PCIA14#  3.3  有   RSMRST  I/O的47脚  3.3正常   CMOS电池3.3  正常   跳线3.3正常  32.768晶振有压差应该起振,看来待机条件都到位了二:测量三个触发条件   电源排针3.3 正常   且能正常拉低,但是I/O上没找到与开关排针相连的引脚,不清楚怎么走的线,跑线吧经过跑线电路如下 这个开机电路有点妖孽呀,分析一下电路3.3SB经过R1,与I/O 30#相连,经过R2电阻与电源开关一脚相连,另一脚连接到Q47的D极,Q47的G极经过一个电阻与SB3.3相连始终保持高电平使Q47一直保持导通状态将3.3V送到D14的1脚,D14的2脚3脚经过R3,R4与3.3SB相连始终保持高电平D14的2脚与DDR2内存插槽的8脚118脚(VSS)相连   3脚与DDR3内存槽的8脚118脚(VSS)相连,不这四个VSS与普通只有2代内或只有三代内存的VSS引脚有些不同,普通内存槽VSS引脚直接接地了,但是这个既支持二代和三代内存的主板把这四个VSS引脚置空了,只有插上内存时通过内存才能把VSS引脚接到地,再根据R3,R4的电阻阻值不同,将Q47D极电压做略微调整,I/O根据电压差就能识别出主板安装的是二代内存条还是三代内存条,
   开机电路基本整理出来,测量主板的三个触发条件,发现I/O30脚PSIN#电压1.7V左右,偏低根据电路图将D14取下测量发下有软击穿现像D14型号KL3  再料板上找一个焊上再触发正常开机。

  补充:由于此主板同时支持两种内存但是内存供电电路只有一路,但是两种内存供电电压是不同的,所以设计了内存模式电路此主板内存供电电路也应该有选择电路,不过没图纸没跑,这个主板刚来时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拔下二代内存能开机,插上三代内存能点亮只要安装二代内存就不触发,这是由于D14软击穿安装二代内存D14  2脚对地将Q47  D极电压拉低导致不触发,Q47应该是场效应管,图上画错了.D14位置在南桥右上角处.

网友:
图片传多了

网友:
厉害,比较另类的设计哦。

网友A:
切什么是我的设计呀,我哪有那本事,是电路确实如此设计的
这个板子你要是既插三代和二代内存它就不触发不信你有机会遇到ONDAG41+这个板子你跑下电路看看和我画的一样不

网友:
楼主我想问个小白问题可不可以?三大触发条件是哪三个?电源排针、I/O、还有什么?谢谢

网友B:
是的,三代和二代内存不能一起插,不然点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三代和二代内存不能一起插,不然点不亮。

根本不触发

网友C:
进BIOS里看看。看是不是设置问题。

网友:
来看下楼主的思路,学习了

网友:
以后修这种支持两种内存的板子有思路了,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BIOS里看看。看是不是设置问题。

这不是设置问题,你没看懂吗?

网友:
二代和三代是不能一起插的

网友(2014-11-17):
翻到去年的贴子学习学习

网友(2015-12-07):
比较另类的开机触发电路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切什么是我的设计呀,我哪有那本事,是电路确实如此设计的
这个板子你要是既插三代和二代内存它就不触发不 ...

二三代内存同时支持的主板,都不能同时用,不触发是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三代和二代内存不能一起插,不然点不亮。

三代和二代内存不能一起插,,昨在刚刚试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