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 V星MSI 7388 V1.0 挡C1 报警。检测后发现内存无总线数据SDA电压 要怎么弄?

楼主(2013-10-26):
V星MSI  7388 V1.0 挡C1 报警。检测后发现内存无总线数据SDA电压(为0V) 要怎么弄?

经测,时钟总线也无这个电压。是不是南桥挂了?? 或者有元件拉低了,但对地阻值不为0呢。
帮分析一下。谢谢!
南桥

补充内容 (2013-10-27 13:15):
谢谢,今天跑线 跑出原因了。原来南桥本身不发出3.3V电压的。这个板这个3.3V是时钟发出来的。我短开南桥出来的SDA线后,量两端都没有电压。。。开始怀疑南桥坏了。量CLS的对地阻值跟这个SDA的基本一样的值。于是想了一下,把南桥出来的CLS总线的也切断了,开机量CLS两端 一端有3.3V。连南桥的这端也是没3.3V!(想应该不是南桥发出的3.3V),估计是其他元件拉低了SDA电压或者时钟坏了。但想能跑码,时种应该不坏吧。然后再跑了一下线,SDA的线接到一个基准电压的芯片第4脚。这个好拆一点,于是把这个6261的芯片拆了。上电量内存假负载上的SDA 嘿,有3.3V电压了。。。。。 说明是基准电压的芯片第4脚把这个电压拉低了!!!! 不过手上没这个芯片 网上买了个等回来 换上去 测试后 再给大家消息!

补充内容 (2013-10-27 13:21):
具体分析 图在7楼

补充内容 (2013-12-4 23:28):
最后换了6261芯片  好了,差点就弄桥了。。。。

网友:
把时钟sda引脚挑起,看电压是否正常,如正常则是时钟有问题,如不正常,割断sda到南桥的线,正常,则南桥坏,否则,南桥坏,自己排除一下吧,说实话,这种常识论坛里的高手没那闲情给你回答的,建议楼主多多学习

网友:
感谢您的大力分析.和帮助及建议!我明天早上自己跑一下线一个一个割开 测电压 试试

网友A:
另外我想问一下 图上那个SDA两个双箭头是表示什么意思?又有输入和又有输出的意思是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我想问一下 图上那个SDA两个双箭头是表示什么意思?又有输入和又有输出的意思是吗?

这个sda是数据传输,自然数据传输是双向的,你测它是3.3v,因为它是3.3v上拉的,用3.3v上拉主要是保证信号的稳定性,正常你用万用表是3.3v,假如用示波器的话是有波形的,具体波形论坛里很多,不同时期波形也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sda是数据传输,自然数据传输是双向的,你测它是3.3v,因为它是3.3v上拉的,用3.3v上拉主要是保证信号 ...

谢谢,今天跑线 跑出原因了。原来南桥本身不发出3.3V电压的。这个板这个3.3V是时钟发出来的。我短开南桥出来的SDA线后,量两端都没有电压。。。开始怀疑南桥坏了。量CLS的对地阻值跟这个SDA的基本一样的值。于是想了一下,把南桥出来的CLS总线的也切断了,开机量CLS两端 一端有3.3V。连南桥的这端也是没3.3V!(想应该不是南桥发出的3.3V),估计是其他元件拉低了SDA电压或者时钟坏了。但想能跑码,时种应该不坏吧。然后再跑了一下线,SDA的线接到一个基准电压的芯片第4脚。这个好拆一点,于是把这个6261的芯片拆了。上电量内存假负载上的SDA 嘿,有3.3V电压了。。。。。 说明是基准电压的芯片第4脚把这个电压拉低了!!!! 不过手上没这个芯片 网上买了个等回来 换上去 测试后 再给大家消息!

网友:
今天跑线 跑出原因了。原来南桥本身不发出3.3V电压的。这个板这个3.3V是时钟发出来的。我短开南桥出来的SDA线后,量两端都没有电压。。。开始怀疑南桥坏了。量CLS的对地阻值跟这个SDA的基本一样的值。于是想了一下,把南桥出来的CLS总线的也切断了,开机量CLS两端 一端有3.3V。连南桥的这端也是没3.3V!(想应该不是南桥发出的3.3V),估计是其他元件拉低了SDA电压或者时钟坏了。但想能跑码,时种应该不坏吧。然后再跑了一下线,SDA的线接到一个基准电压的芯片(如上图6261)第4脚。这个好拆一点,于是把这个6261的芯片拆了。上电量内存假负载上的SDA 嘿,有3.3V电压了。。。。。 说明是基准电压的芯片第4脚把这个电压拉低了!!!! 不过手上没这个芯片 网上买了个等回来 换上去 测试后 再给大家消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今天跑线 跑出原因了。原来南桥本身不发出3.3V电压的。这个板这个3.3V是时钟发出来的。我短开南桥出 ...

恩,你不是有图纸吗?还跑什么线,这个在V星板上很常见,sda没电压或电压偏低我没见过南桥坏的,时钟坏的最多,当然在V星板上那个很小八脚坏的概率也比较大,它这个电压不是谁发出的,是3.3v通过电阻上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