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 自动重启求助

楼主(2013-10-26):
主板能点亮,就是有时候重启。不知道怎么下手
自动重启

网友:
有没有高手呀。指点一下呀

网友:
我今天也遇见一个联想的重起,也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
同求,新手学习中,大神们多讲讲经验

网友:
刘大师 ............你搞不定?

网友:
华硕的板子我最先关注下822排阻,这东西最爱坏了

网友:
帮顶一下,看看高手的思路

网友:
可可,说就实话现在修华硕P8H61的板子还比较少,所以这方面的经验还比较少。

网友:
都修到p8h61的板子了

网友:
供电的问题 以前有修到一块

网友:
我今天碰到一个 修修看那的问题

网友:
不是什么思路,一点经验,注意一下各个电压波形,尤其是VCORE 和VCCIO和内存电压,这些都是有方波的,还有温控电路,这种故障没法具体谈,呵呵。

网友:
修好告之啊~~

网友:
说清楚吧你,

网友:
查查电压和温度这两部分吧

网友:
温度 还有供电

网友:
还没修到华硕H61哟,好多都还没过保吧

网友:
都遇到了H61了 不知道LZ的是单桥还是双桥 修到过一块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重启?不定时重启还是什么的?

网友:
有时候可能很简单,是不是开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