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笔记本加热某个芯片周围才能亮,咋回事啊?

楼主(2013-10-26):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ASUS什么型号忘了,能开机,就是不亮。后来有个高手,给某个芯片加热一下就能亮了,但是板子凉了后就又不亮了。各位大侠们,这里边有啥道道吗?能不能给俺解释一下为什么啊?很纳闷啊!

补充内容 (2013-10-27 09:32):
知道板号了,ASUS K42JP,内存槽上贴的。其他地方还有显示K42JA_MB的。华硕马币的,真讨厌。

网友:
是不是哪个芯片虚了?

网友A:
这种贴子,一般没有人会回复的。什么机型不知道,板号也不知道,神马芯片更不知道。你以为我们搞维修的是大神哦

网友B:
你所说的是ASUS  k42的吗?   这个问题现在在维修界还是一大难题!

网友:
不知道,围观一下

网友:
很难搞定 属于癌症晚期

网友C:
这种情况就是所谓的肾虚了

网友D:
是不是asus  k42dy哦?

网友D:
k42dy的话那北桥附件有个100的电容在一个小芯片旁边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k42dy的话那北桥附件有个100的电容在一个小芯片旁边换掉就可以了

可能会返修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所说的是ASUS  k42的吗?   这个问题现在在维修界还是一大难题!

板子上写着K42JA,但是内存条上贴上K42JP。华硕他马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asus  k42dy哦?

内存槽那里是k42jp,板子上写K42JA

网友:
引用 网友D:
k42dy的话那北桥附件有个100的电容在一个小芯片旁边换掉就可以了

什么芯片啊?起什么作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贴子,一般没有人会回复的。什么机型不知道,板号也不知道,神马芯片更不知道。你以为我们搞维修的是大 ...

k42jp,芯片不知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k42dy的话那北桥附件有个100的电容在一个小芯片旁边换掉就可以了

100的电容是啥意思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就是所谓的肾虚了

所谓肾虚是什么意思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会返修的 !

我试过没有返修如果加焊那个小芯片的话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谓肾虚是什么意思啊 ?

就是虚焊你绝的那小芯片会虚焊不?

网友:
K42J  难啊 一般的都修不好

网友F:
把芯片的滤波电容换了试下,期望回复

网友:
       虚焊吧    周围的都加焊下

网友:
K42的很恶心的

网友:
华硕的机器真的不好修。

网友:
芯片工作不良,测测周围原件电压对比一下

网友:
把原件周围的滤波电容换掉试一下 是不是电容不良 导致的

网友:
直接换了,吹吹不稳定,返修大大的

网友:
就是K42J的机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芯片的滤波电容换了试下,期望回复

换了也没有好,后来不知道他们怎么搞了。不知道是哪个元器件的问题。

网友:
吧CPU电感旁的4个场管换了应该就好了  我这有一台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