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硬盘华硕超级本无法装系统

楼主(2013-10-26):
华硕超级本双硬盘,24G SSD+500G机械硬盘。有两个问题:1.BIOS中启动项里面没有硬盘(SSD和机械都没有),但两个硬盘都能认到;2.U盘进PE能认到2个硬盘,用DISKGEN可以分区,但无法激活分区。系统没有装上。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我们店里今天也遇到这样的,很难装。最后还是搞定了。固态硬盘要分两个区

网友:
bios下认不出盘是不是分成两个区就能认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店里今天也遇到这样的,很难装。最后还是搞定了。固态硬盘要分两个区

你的BIOS启动项里有硬盘吗?你怎么知道你的情况跟我的完全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店里今天也遇到这样的,很难装。最后还是搞定了。固态硬盘要分两个区

我发帖子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和你做比较,作比赛。

网友A:
   我又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说的是我今天也遇到这样类似的问题。搞了很久才搞好。你的问题跟我差不多,装不上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又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说的是我今天也遇到这样类似的问题。搞了很久才搞好。你的问题跟我差不多,装 ...

你的意思就是同样的问题,你能装上系统,我装不上,我不如你。证据呢?谁能证明你我的问题一样?我怀疑硬件有问题。

网友:
  晕倒,哥子你是什么心态哦。我都说了我不是那个意思。你为什么老是爱钻牛角尖呢。

网友:
晕,怎么逛来逛去到这里,这里争论的这么激烈。最后装上了吗

网友:
看来以后要特别关注这款机器了

网友:
还没有装过这种双系统的,楼主,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
本子是新本子没有系统吗?如果本来有的话 直接不分区 还原进去就好了呗 还有分区应该是MBR格式的 GPT格式 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