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给手机电池充电 也会坏!还有救吗?电压3.42

楼主(2013-10-26):
三星9000接口坏
于是 取下电池 直接用其他牌子手机充电器  引  5V 和  地
到电池的正  负

网友:
你是怎么冲的  一般充电电压是4.2V       你的电压没冲到3。7V

网友:
锂电池最高充电电压4.2v,过压会损坏的。

网友:
用个万能充就解决了!

网友:
用万能充击一击就OK把!

网友:
充电电源无论智能不智能都有电压感知功能的,随着电池的电压上升充电电压会越来越小。你连续用5V肯定会挂掉的

网友:
用4楼的方法试一下吧,可能会行的

网友:
楼主你竟然用5V来给锂电池充电,你想学做炸弹吗?

另:这个电池的充电保护板不会很特别吧?

网友:
小心爆炸哦

网友:
万能充几块钱一个1~~多方便呢~~~结果悲剧了吧~~~

网友:
他耐压3.3V你用5V没发热爆掉算幸运的了~

网友:
万能充呢.......为什么要这样搞..没爆炸真是幸运

网友:
5v可以充电激活,有电芯保护,一般不会爆炸呵呵

网友:
4.2V充电电压,电池最高电压空载4.2,直充5V

网友:
先用较底的电源给电池充电,充电时会看到电流慢慢变小。然后慢慢调大电压,就这样慢慢充。直到调到4.2就可了。电池充电有3个阶段,1恒压充电 2 恒流充电  3涓流充电。

网友:
说的不错,对原理很懂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这个手机 充电器到电池 口正级 的输入充电 电压 是不是 小于 电池本身 充电 限制电压4.2V的呢  如果 ...

最好是要在限制电压下充电,但一般我们都是5V来充电,不要超过5V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充电器空载 时候的电压 是不是 高于 5V的呢  插上手机输出电压就变成了5V左右

不会的,是恒定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恒定的5V 是不是可以在手机 充电器 输出电压接口 端可以测到呢

可以的,你没量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