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频率会慢慢下降是什么原因哦???

楼主(2013-10-26):
DDR667的内存,重启一次变470,再重启变420,再重启变300多了,这是怎么回事哦???会是北桥吗???

网友:
沙发啊,这个要等 高手解答了。

网友:
不会吧,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
换一条内存试试。

网友:
莫非同intel CPU的睿频技术?先把内存的基本条件先测一遍,没问题就是软件系统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