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维修一例

楼主(2013-10-26):
开机显示正常后大概2到4秒就黑了,再摁显示器开关情况反复。
判断:电源板和驱动板没问题,应该是灯管和高压板问题。
过程:拆机,经测试,灯管显示正常,那就是高压板了,目测元器件无损,用万用表测,发现5v电路正常,还有一路按说是12v(我自己不确定,学维修十三天而已),显示0不动,好,测同组的电感和二极管,均正常,只好把那三个看似好的电容悍下换掉,再测,发现电压波动厉害,在7到13跳,新手难啊,不懂了,只好先装上试机,结果一切ok。
虽说显示正常了,但有如下疑问,为何第二组电压波动厉害?到底是反馈电压还是输入电压?

网友:
空载可能波动。应该量一下正常工作后的电压。

网友:
像你这种新手,,测电容的两端才不大会出错

网友:
去把电容换掉吧、、、、、、、、、

网友:
一般都是先看电容有木有什么问题,

网友:
有些空载是有波动的,接上VGA就好了

网友:
电压波动怎么测?

网友:
误打误撞。。。运气不错。。。。

网友:
有的些机器 就是吧12V拉低了

网友:
有点带不起吧?  把电源板上电源旁边的几个电容该换了呗。

网友:
我的显示器也是一个问题,电容没事,在线测可充放电,也么管它,下次看看

网友:
把高压板换了吧,通用高压板也不贵。

网友:
我上次维修的一款液晶显示器是电源高压板上的一个16脚芯片烧焦了,也没有芯片坏,直接换了块电源高压一体板搞定。(换板子的感觉很不爽,但也是迫不得已)

网友:
修好一台就能修好下一台

网友:
不懂显示器

网友(2013-11-26):
你把高压断开看看啊 还会不会有波动

网友:
换个高压板 稳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