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加电不显 CPU进入PWM-1模式

楼主(2013-10-26):
同行送修HP 520加电不显,裸板测试电感阻值正常,上点电流到0.45左右不动了,没有跑马,测各个电感电压都有,CPU电压0.9几正常的,再测时钟,复位电路,复位信号PLT_RST#3.3v正常的,就刷BIOS试试看,刷完故障依旧,还是回头查CPU电路,感觉这个电流不对,正常cpu工作电流应该在0.6左右的,查cpu电源芯片MAX8770的PG信号正常,DPRSLPVR 39脚没有电压正常,H_DPRSTP# 40脚没有电压不正常,H_PSI# 3脚没有电压不正常,CPU PWM上管Q36的4脚1.2几v,123脚是0.9几v,Q39的4脚0.9几v,123脚是0.9几v,应该是PWM只打开了一路电压,我在3脚加了一个高电平电压,CPU两个PWM电路正常工作了,电流在0.6左右,但是还是不跑马,在40脚也加一个高电平电压还是不跑马,换了CPU还是一样,还有就是换南桥了,因为这个H_DPRSTP# 信号的南桥发出的,更换南桥上电显示HP的LOGO了,再测40脚有1.几v,3脚1.几v,  总结:南桥坏引起CPU进入深度休眠模式。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谢谢惠顾

网友:
全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虽然老板子,楼主分析的详细啊

网友:
分析错误!你走弯路了也被你蒙好了!
Core VCC已经有0.9V就不应该再埋头在它上面,至于你说的几个信号是要在跑码后再由BIOS控制的!所以不是什么睡死,而是南桥没有进入工作状态发不出指令!你可以试试把你所说的两个信号切断一样能正常工作!只不过在CPU高负载时可能会供电电流不够而掉电!

网友:
谢谢你的经典之作,你对信号理解的太好了。

网友:
希望可以帮助下次遇到这样问题的同行少走弯路!!!谢谢大家的支持!!

网友:
对信号这些还不是很了解,在熟悉中,

网友:
学习了,HP的机子问题真多,我现在手里还有几台HP的机器,多了好,有机器修

网友:
945的现在修的应该少了,这板子也容易多处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