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gts450 1024 1024Mb 128bit gddr5 显卡花屏

楼主(2013-10-27):
onda gts450 1024 1024Mb  128bit  gddr5 显卡花屏   ,换卡 了   换卡 还在手中  想要折腾下 ,木有线路图   。各位大神 给点 分析建议 。未刷BIOS。怀疑  gpu.
谁能 提供份图纸

网友(点评):
出吗,联系QQ93310926 旺旺Q1752071949

网友:
出吗 我收 联系QQ93310926 旺旺Q1752071949 长期收坏显卡

网友:
我晕,还有收显卡的啊。

网友:
我也才收了个花屏的显卡想试着看看能不能修

网友:
花屏检修思路,先刷BIOS  ---加焊显存---加焊GPU---如果还花屏,就可以扔掉了!

网友(点评):
这也能自称为思路?根本就是不上路。连最基本的软件检测、点位测量都不做,就是加焊再加焊,然后就报废,这也算的上是在维修?

网友:
自己倒腾 没有图纸   练练手呢

网友:
不太花的话就用软件测一下

网友A:
先测量一下,各个电压不是正常,电压正常的可以刷下BIOS试试,刷BIOS不行用测花屏的软件测试一下,如果不是显存问题,就查一下接口电路,实在不加焊GPU,再不行不好搞了

网友:
没有图纸  修版真难  我要是没质料就会换晶振 电容  补焊 测测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量一下,各个电压不是正常,电压正常的可以刷下BIOS试试,刷BIOS不行用测花屏的软件测试一下,如果不是 ...

只要不是给人乱刷过,BIOS引起花屏的极少,而且一般是大花,啥也看不清。接口就更谈不上。花屏故障的原因很多,加焊只是对芯片脱焊一种原因有效。如果不是脱焊引起的,譬如说显存损坏、PCB上的故障、电阻损坏变质等等原因,加焊只会有害无益。这些只能根据引脚功能来检测判断,不详细了解显存各个引脚的功能,只知道加焊,当然只能说不好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