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 Colorful C.P45 X5 D3 v2.1 开机时多次断电

楼主(2013-10-27):
        我的七彩虹出现以下怪现象。主板名称Colorful C.P45 X5 D3 v2.1。不拔电源(上次关机总电源没断)开机,机器总是开2-4次才能开起来。上电-断电-上电-断电重复。开起来进系统后一切正常。 关机后断总电源,再开机一次成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电源故障,换掉电源就会好

网友:
支持楼上  换电源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块一模一样的    CPU不过

网友:
我遇到的也是换电源板就好

网友:
我遇到一块应该差不多的怪样的板,型号我都忘了。开机要连按两下才启动。按一下就像有短路一样

网友:
电源换了,无效。硬盘、光驱拆下也无效。

网友:
有的主板时间用长了 就会出现者i种 问题  在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  一般不用理会···

网友:
把主板拆下检查,把灰和异物清理干净,我碰到过一个瓜子壳腐烂把板搞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