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家分享维修索尼本本的经验,型号;PCG-61212T

楼主(2013-10-27):
昨天接一台索尼的本本,是PCG-61212T型号的,开机电流跳到1.45-1.98就是屏幕没显示。本人是新手,维修索尼没什么经验。就按照常规的判断,可能是显卡问题。就干显卡,结果问题还是一样。又怀疑是不是屏幕的问题,换屏是一下还是一样的。晕,只好上网查一下,有的说是屏线,有的说是插键盘卡槽旁边的小开关。我就把小开关记住原来的位置。然后上下波动了一下在复位,开机屏亮啦。心里那个喜呀,〈钱到手啦〉本人是新手没什么经验,发此贴能给各位需要的时候有个帮助。

网友:
那个 小开关调错了,要有时外显内不显

网友:
这个是什么原理呀

网友:
是的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这个也可以 下次遇到果断试下

网友:
我开始也是不怎么相信的,试了一下果然Ok的,

网友:
是外显的,内接不显的。所以开始就考虑干显卡,结果还是一样的

网友(2013-12-08):
我一直都不知道那个小开关是干嘛的,以为是什么电路的保护装置 没理会过!

网友(2014-05-01):
那个开关是外接转换开关。

网友(2014-08-15):
看你这么说我这个外接内接都不显示都不敢干显卡了  开关我也调了 还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