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31s电源灯常亮

楼主(2013-10-27):
hp6531s之前换过主板,现在是集成的板子,这过保了,插上电源后电源口的LED灯会一直长亮,主板不通电,而正常的应该是亮一下就灭的,LED灯会一直长亮的时候 待机3V 5V 所有的电压都没出来  ,有时候LED灯灭了  就可以进系统  所有的功能都正常,求助 我不知道从那入手 ???

网友:
那个灯的接口是排线把 你看看排线有没有连线

网友:
以前碰到过4416S的这种情况。主板电源头可能坏了,拆开 拔掉电源口到主板上的LED插头,再开一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