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35G掉电

楼主(2013-10-27):
接到一台客户的机子  宏基4535G   有时候不显示   有时候可以显示  还有就是会掉电   机子是今年3月份换过026的北桥的    我先加焊了下北桥  每次都可以开机显示了 但是就是有一个问题 开机一会就掉电了 还没有到系统就掉电了   以为是CPU 供电   拆下CPU  一样会掉电   加焊过CPU供电   还是一样   还有就是掉电后在开机灯闪以下就灭了  起不来了  要断电下才可以开机   求高手指点下   谢谢

网友:
这个机器有NEC吗

网友:
换电源试一下

网友:
再换个全新的北桥,,,

网友:
过温保护了

网友:
不知有大电容没。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