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映泰TA880G HD 奇怪的开机故障

楼主(2013-10-27):
收到一块映泰TA880G HD,这块板只能强制短接ATX绿黑线后,再按开机键才能正常开机,开机后操作一切正常,
已刷BIOS和更换了IO,问题依旧。不知道有那位兄弟有碰到过此情况并解决了的?
刷BIOS

网友:
木有人了解么?

网友:
没图纸只能慢慢跑线路了

网友:
io到绿线断线了

网友:
你啥都没如何分析

网友:
如果每次都这样你就在没开机前测一下待机条件,看哪一个没满足造成的。

网友:
南桥问题 换一下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