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6掉电 ,高手进

楼主(2013-10-27):
客户一台宏基4736,处于冷机掉电,起初认为是温度过高就把风扇改成5V常转,开机感觉蛮不错的,但关机之后,过一段时间有掉电,后来在网上看说是NEC电容,就把CPU背后的NEC改成6个330的电容,果然可以了 ,但使用了两天再开机掉电 ,不知道怎么办了,确定原来的330电容全是好的 ,散热效果都处于65度。求助········

网友:
没有什么好办,问问他换版行不

网友:
加焊一下CPU 座试试

网友:
这机子掉电除了电容还是电容,6个不行换成4个330看看。

网友:
330电容一个一个的量  只有有一个坏了  还是不行的 基本上宏基4736ZG  10台9。9 是电容

网友:
那就换个新的NEC 电容 上去

网友A:
解决了 ,是COMS电池旁的 PU7芯片   共14脚,4和10脚是 5V,3脚输出1.5V  但是客户3脚输出1.8V  最后判断是复合管出问题了  换上 解决 !

网友:
这个暂时没有碰到过,都是NEC电容问题跟显卡问题碰到的多,下次遇到留意一下楼主说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 ,是COMS电池旁的 PU7芯片   共14脚,4和10脚是 5V,3脚输出1.5V  但是客户3脚输出1.8V  最后判断是复 ...

好奇怪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 ,是COMS电池旁的 PU7芯片   共14脚,4和10脚是 5V,3脚输出1.5V  但是客户3脚输出1.8V  最后判断是复 ...

第一次听说
见识了

网友:
楼主已经解决了,是一个复合管问题,这个故障比较少见

网友:
这个应该还是你电容的问题吧     要不你没有焊好 ..重新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