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2D待机不开机一例,像是通病把

楼主(2013-10-27):
机器是一个同行送来的,北桥显卡都被焊过,真是不理解,不开机焊他们做什么,无语。裸板测试  3 5V正常,开机键有电压3。3.
此机器版号为:

一直都无解,也没有短路的地方,无意间用手摸到DJ-DA(RT8202)芯片可以正常上电亮机,不摸就不触发,准确的说是电流微动,从0.00-0.01;再测此芯片是产生1.2V待机电压的,此电压和待机3V 5V一样,待机就有的,直接加焊此芯片,结果是时开时不开,那应该就不是次芯片的问题了把,

找1.2V滤波电容,直接换之,以前见过这种情况,结果问题依旧,最后把3  ,5V  电容换之,结果OK,放一晚上也没事。与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学习下  没遇到过

网友:
学习下  没遇到过

黄科进 -1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  经验

wudongjie93 -5 严禁灌水

网友:
谢谢分享  上次有一个一样的机器 也是不触发  最后换的板 话说这个板子很贵

网友:
我记得该是北桥背后一1.2的电容不良。。

网友:
我修了两台了,都是一样的问题,第一台修好了,现在回来。。。杯具啊。。。还有一台被人全奸桥了。。。我弄好了,结果烧显卡。。还有南桥。晕。。。白做了。DJ-DA这个我换了不知道会不会来啊

网友:
下次遇到这样的问题就多了个思路了 感谢

网友:
1.2待机问题怎么去拆3-5v滤波电容去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和这个一样的的故障啊

网友:
一个月没回来你才知道会怎么样,这种故障不是很确定!

网友:
   遇到过了

网友:
经验不错嘛呵呵应该是滤波不良吧要是有示波器应该可以秒杀的

网友:
mei peng dao guo ya.

网友:
电容滤波不良的还是很多的

网友:
这个情况还没有遇见过    学习了

网友:
1.2V的电压怎么要去拆3、5V的滤波电容?

网友:
触发掉电,这个属于3/5V滤波软击穿?求解释一下

网友:
这个和3v,5v,滤波电容有关?不解,

网友:
不加电上家怎么给焊北桥显卡呢?无语

网友:
通病呀,AMD等机电压1.2电容

网友A:
不算触发?0.00到0.01就不算触发了么?不太明白你说的电流微动是什么意思,按照我的理解电流微动是没按开关的情况下电流有稍微变动,如果按下开关电流有微变那就是触发掉电了,如果说错了,请谅解。还希望楼主给个讲解。

网友:
学习啦  下次碰到了就试试看

网友:
华硕这个AMD的呀就是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算触发?0.00到0.01就不算触发了么?不太明白你说的电流微动是什么意思,按照我的理解电流微动是没按开 ...

我说这个本的问题是不触发,摸着芯片0.00到0.01,这是待机

网友(2014-10-15):
确实是这样主要是1.2v的电容有问题 导致1.2v不能正常输出  今天刚刚维修好一个

网友:
楼主能否讲解一下原理,我新手求指导

网友:
这个真不错呢,我之前碰到个k42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