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0-3S 奇怪问题 大家看下

楼主(2013-10-27):
一台S10-3S  EC 边上进了点水腐蚀断了5条线不开机 都接上之后可以开机进系统都没问题 进到系统键盘和鼠标不能用,不进系统在BIOS里面就好用  刷过BIOS没有效果   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高手们指点下

网友:
这么多人看了怎么连个回复的都没有啊,,

网友:
我来回复  混点积分 下东西

天意wx -6 严禁灌水

网友:
那我也来恢复 混个积分,,下载东西

网友A:
不过楼主送了我几分,就发表下我个人建议,我觉得你应该焊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楼主送了我几分,就发表下我个人建议,我觉得你应该焊南桥

那我先焊下试试

网友B:
系统里面不可以用  系统坏了撒 楼主进PE试下撒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系统里面不可以用  系统坏了撒 楼主进PE试下撒

PE也不好用  到选择进系统和一键GHOST的时候键盘就不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楼主送了我几分,就发表下我个人建议,我觉得你应该焊南桥

南桥换一个还是这样

网友:
先软后硬      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PE也不好用  到选择进系统和一键GHOST的时候键盘就不能用了

你注意下进水的地方 估计还是进水的地方没搞好 漏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