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测主板电阻

楼主(2013-10-27):
请大家注意,网上介绍的测法都是先打到电阻档,黑表笔接测试点,红表笔接地。这种接法只适用打到电阻档时,黑表笔连内部电池正极的万用表,我的万用表,型号 DT930F+ 打到电阻档时,是红表笔连内部电池正极的,就要红笔接测试点,黑笔接地。因为只由电源正极加在测试点,测出的电阻才是正确的。所以,测对地电阻时,要搞清楚你的万用表是上述哪一种。

网友:
数字万用表 不会用

网友:
数字表一般是不分正负极的

网友:
看你是用啥档,不清楚万用表工作原理,使用时就会出问题,比如,测电解电容漏电阻,反测,数值就大,没问题的电容,你会以为有问题。

网友:
看你用啥档,不清楚万用表工作原理,使用时可能出错。如测电解电容漏电阻,反测漏电阻就大,没问题的电容你会以为有问题而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