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 i5 电流到1.23左右 停留5秒掉电

楼主(2013-10-27):
板号为DAOSW9MB6EO REV:E    看电流像是不过内存,这板子内存不过也掉电  换过内存情况已旧。然后轻轻的吹了下显卡,还是不行。在网上查了下 可能是大电容或是BIOS的问,先把桥和EC的刷了还是不行,大电容没有了 还没有试 求解决。

网友:
不上内存掉电不 修到过上内存掉电不上不掉点最好刷BIOS

网友A:
这个电流貌似是不跑码,你搞显卡干什么啊??换个CPU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流貌似是不跑码,你搞显卡干什么啊??换个CPU试试吧!!

新手了,不太懂 乱搞  我试试看

网友B:
不行喔,他的CPU没问题,难道是大电容有问题……

网友C:
你掉电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集成显卡的供电没有出来  以为集成显卡的供电时自检完内存以后才有的  现在插不插内存一样  说明机器掉电的原因 在CPU 内存之间 好好查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掉电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集成显卡的供电没有出来  以为集成显卡的供电时自检完内存以后才有的  现在插不插内 ...

嗯,谢谢 我在查查

网友D:
感觉像是显卡的问题.换显卡.或者是重新植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像是显卡的问题.换显卡.或者是重新植球..

应该内存不过,显卡 轻微吹过 没用的。

网友:
好了,解决了。放下电 就不掉电了,这么简单的问题搞的这么复杂,浪费好长时间

网友E:
我以前遇到T6 不是直接在超级电容的同极再加一个330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遇到T6 不是直接在超级电容的同极再加一个330的电容。

很多机器 掉电和大电容有关 。这个我运气好,乱搞 搞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行喔,他的CPU没问题,难道是大电容有问题……

应该是没有跑码?你看看哪里有没有短路了,主要查CPU那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没有跑码?你看看哪里有没有短路了,主要查CPU那部分。

放下电 它自己好了  已经修好 不知道还会有问题吗

网友G:
会不会是显卡啊

网友H:
这机器加2个电容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会不会是显卡啊

放下电好了,不是显卡 刚开始以为显卡    吹了下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会不会是显卡啊

刚开始以为是显卡,吹了下不行。
修好了,把BIOS放下电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机器加2个电容不就可以了么?

不是大电容问题, 放电好的

网友:
BIOS都刷了,还没拔电池?神人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机器加2个电容不就可以了么?

在哪里加2个电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