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封的17B FLUKE

楼主(2013-10-27):
拆了不少17B,基本都是牛屎片,终于拆到个传说中的硬封,看起来就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网友:
没有看懂,,不明白!!!!

网友:
的确很少见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  什么是牛屎片 什么是硬封  求普及

网友:
17B不好用,我本来买的一个安泰信的一百多元自动量程的,反应慢,后来看福禄克的好就买了一个17B贵了那么多,一样的反应慢。福禄克要选贵的买。

网友:
反应是有点慢,117C明显快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  什么是牛屎片 什么是硬封  求普及

指的是芯片IC,一般的IC是封装好的,通过管脚焊在电路板上的(如我上图),而有些是直接把IC绑定在电路板上,再在IC上面滴上一滴胶,来把IC和周围的连线给固定住,因为一般用的是黑胶,滴上去比较像牛屎,所以都叫牛屎片。

这是论坛上找的,说的比较容易懂了

网友:
万用表还搞那么复杂   唉

网友:
这个是示波器里面的DD吧!!

网友:
万用表,打错了!!!

网友:
还是没明白 是什么意思    求解释

网友:
这个表还是可以

网友:
卖不卖?价格?

网友:
看看 什么好东东

网友:
胜利V70C+华谊8221C路过

网友:
原来是说万用表的,17B是什么牌子的。像我这样的新手就是好多东西都看不懂。慢慢学习,各位大虾多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