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一台电脑启动时说按DEL键进setup,按了DEL后只有光标闪烁?

楼主(2013-10-27):
一客户台式机,提示按DEL键,按了DEL键后只有光标闪烁,进不去SETUP,不知道咋回事?怎么还有这么奇怪的问题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的电脑装了磁盘阵列有关?有遇到这问题的大侠们怎么解决的啊?最新补充一下,如果不进BIOS,他能进系统一切运行正常。

网友:
在下才疏学浅~···没看懂你说的什么~~·
一般按DEL是进BIOS吧~·

网友A:
我这台电脑启动时,提示说按DEL键进setup。我就按了,每次都是光标闪烁,咋回事啊?

网友:
可能是BIOS有问题吧,换电池或刷BIOS试试

网友:
给CMOS放电试试呗

网友:
放电好的几率少吧

网友:
把所有外接取掉!!不行刷BIOS

网友B:
如果能进bios把时间调一下试试我原先在惠普电脑上遇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能进bios把时间调一下试试我原先在惠普电脑上遇见过这种问题

能进bios都不用发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台电脑启动时,提示说按DEL键进setup。我就按了,每次都是光标闪烁,咋回事啊?

提示说按DEL键进setup,,,,,,,,这个可能正常也是这样的~··
试试换内存,做北桥,,,

网友C:
放个电,还有一定要检查温度 然后放电过后应该可以进bios 不行就刷bios 然后关闭RIAD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放个电,还有一定要检查温度 然后放电过后应该可以进bios 不行就刷bios 然后关闭RIAD

由于能正常进BIOS,所以刷BIOS就没有弄。客户着急了,拿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由于能正常进BIOS,所以刷BIOS就没有弄。客户着急了,拿走了。

唉  我以前也接了台,bios关闭riad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唉  我以前也接了台,bios关闭riad就好了

、进不去怎么关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进不去怎么关啊?

找个RIAD的选项  然后选D关闭就好了 一个一个翻着看吧 我也忘了具体在哪了

网友:
先放电试试,不行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个RIAD的选项  然后选D关闭就好了 一个一个翻着看吧 我也忘了具体在哪了

o,谢谢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试试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