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机,屏幕有竖条,鼠标有时对称出现,是屏还是显卡(i5自带)?

楼主(2013-10-27):
苹果A1466,进水了,废话不多说,上图:1 接上稳压源就开机,屏幕点亮效果:

2 片刻出现系统引导选项,竖条好像有变化。文字出来了,但局部有点闪

3 将要进桌面,不过“windows”logo 好像是左右反的

4 桌面很乱,竖条外加好像分了几个区域,图像抖动模糊

5 仔细看左侧一块是反的,而且鼠标光标对称的两个

6 细节,反的

开始开机时有竖条,怀疑是屏幕,打开后没有明显进水。如果是显卡,那就惨了,机器是i5直接出来lvds的!

各位大侠,请帮忙看看,会是哪里的问题呢?

补充内容 (2013-10-30 10:25):
感谢朋友们的指点,就像大多数人说的那样,就是屏的问题。开始以为竖线是屏坏了,结果6分屏、对称图像、不清楚也是屏。顺便说下a1466的屏,那真是液晶屏啊,仅仅液晶的两层!背光板+光源都不在其内,600元!

网友:
先换屏试吧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台IBM进水机器,是键盘鼠标引起的显示问题感觉是短路,不接键盘鼠标试试

网友:
也有可能是屏本身问题

网友A:
先换屏,再去外设,这种情况显卡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检测主板有没有进水腐蚀的地方

网友:
这些事没法解释吧?个人觉得显卡问题居多,如果屏坏不会导致出现出现有些反向字有些正常的,显卡可能性很大,再说看进水进到屏幕还是主板上,我只知道显卡出问题会形成一个九宫格画面,以及一些乱码,没看到说可以出现反向字符的。。

网友:
都是些奇葩的问题 ,长见识了!!

网友:
如果是显卡,那就是指的i5 cpu 了。

那就没法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屏,再去外设,这种情况显卡可能性比较大

呵呵正确修独立显卡时候遇到过

网友B:
奇葩故障,外接怎么样,换个屏试下

网友:
这个问题   一般是屏的问题啊    因该不会有其他问题

网友:
先拆机看主板吧,显卡附近没什么腐蚀的就热风吹吹,还是老样子直接换屏试,屏的可能性大

网友:
我这上次也有一个你说的那个问题的  但是不是进水的机器  换屏之后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奇葩故障,外接怎么样,换个屏试下

没有外接的vga口,有个雷电口,不知道接什么设备

网友:
外接显示器好的么。这种好像是屏吧

网友:
这种有可能是屏的问题哟

网友:
换屏试下吧 可能性大

网友:
先换屏试下吧

网友:
屏的问题,之前在淘宝上订过一块这样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