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花屏,黑屏求助,电压正常

楼主(2013-10-27):
三星LTM190M2-L31

刚在用户拿回来的时候正常,看到无信号,一回到店里,开机以为试信号,就出现跳跳然后白屏,坚细线,慢慢动的色线,然后,就像黑黑暗屏一样,周围亮,白屏,中间附近,黑屏像个洞似的
屏电压都正常,没看到有表白烧

RST     3.2V
EVCC   3.2V
WP     3.2V
SCL     3.2V

CVP  0V
OE 3.1V
STV  0V
5VDD  5V
3VDD  3.30
AVDD  11.30
HVS     0

CVO  2.5V

VOFFE -2.3 V
VOFF   0V
VON   32V

网友:
亏本了还要被说是我弄的

网友A:
是不是屏有问题啊

网友:
通用板测屏,可能是屏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屏的问题了,这种情况纠结了吧,客户再是个暴脾气

网友B:
这种情况应该是屏坏了,楼主换个吧.

网友:
先用公板测下啊 , 屏坏的几率挺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屏有问题啊

是屏坏了,用板试过了~~~在人家那是好的,回来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应该是屏坏了,楼主换个吧.

亏本了,还换~~能不能修好屏啊

网友:
显示器上最贵的就屏了....买个2手的屏换上能用打发走客户吧....修显示器换灯管有风险屏最重要了。。。。

网友C:
屏电路问题,你测下屏电流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电路问题,你测下屏电流多少

5V那里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屏电路问题,你测下屏电流多少

测了几个屏电压正常,都没路找了 会不会是屏右下角面那几个的基极缺电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测了几个屏电压正常,都没路找了 会不会是屏右下角面那几个的基极缺电压啊

没负电压?VGL呢 ?

网友:
一年就碰到那么几个运气  你用掉一个了

网友:
先是后面那样,再出现,黑色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负电压?VGL呢 ?

没有,这个测试点,不过 有负压,-11V -5V
.-11随屏变化慢慢变到-9.9V   附后近有一个电源IC

网友:
IC8为 +AGZ N FF     ,手摸IC8屏暮有明显变化,VOFFE 刚开机-11V  一会变-9V随屏变化,,VOFF  -5.5V

网友:
认倒霉吧

网友C:
90%不是屏本身问题,还是逻辑板电路问题。 VCON1 电压多少?
拍完整的逻辑板,或分开拍几张清晰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90%不是屏本身问题,还是逻辑板电路问题。 VCON1 电压多少?
拍完整的逻辑板,或分开拍几张清晰的图。

VCON1  5v  wq

网友C:
GAM分压,看不清电阻,具体电阻代号贴出来及GAM1~12电压测下各多少贴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GAM分压,看不清电阻,具体电阻代号贴出来及GAM1~12电压测下各多少贴出来。

排阻没短路,拍照出的,

网友D:
现在测测又变这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测测又变这样了,

电压,GAMA分压电阻均正常,屏上有微短路或5V负载不够,应该供屏的电流启动达不到所致。
你查下电源板上5V和12V直接的稳压管是否损坏? 如果损坏,可以用一个7805来做。7805 1脚接12V,2脚接地,3脚接到5V上。切记把7805想把法固定到散热片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压,GAMA分压电阻均正常,屏上有微短路或5V负载不够,应该供屏的电流启动达不到所致。
你查下电源板上 ...

驱动板和电源是正常的,是一套的,因为,这套我专门用来测屏用的~~~~照你这样说,就是屏的问题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驱动板和电源是正常的,是一套的,因为,这套我专门用来测屏用的~~~~照你这样说,就是屏的问题咯

你没完全理解,屏或许是微短路,启动电流要达到1.5~1.8A ,启动后电流就会降下来,而你的电源板没达到启动电流。所以你加大5V电流测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没完全理解,屏或许是微短路,启动电流要达到1.5~1.8A ,启动后电流就会降下来,而你的电源板没达到启动 ...

试了,不得,,有一次出现了几条横正常颜色的彩带,,,,,,,不\过,后来又变回了,现在是白屏了,,,完蛋了,,没有了VGL  33V  和负压都没有了,,,升压芯片可能坏了,,,这屏丢了!!!烦啊.

网友:
先用通用的点一下看看,

网友E:
这情况先别急,回忆下压到没,风枪吹到哪,不小心碰到连电等..... 这不是拍电影呢,这么凑巧,我就是不信邪的那批人,好好想下吧,再下定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情况先别急,回忆下压到没,风枪吹到哪,不小心碰到连电等..... 这不是拍电影呢,这么凑巧,我就是不信邪 ...

逻板.同枪吹了下升压IC,,,突然那地方板弯 了,,,没救了我看,,,昨晚我把灯管拆了,,还拆烂了,

三星屏的灯管,没铁框保护的,就光两条灯管在里面,,,,

现在又收到两个坏 屏妈的,没信心了,,,,,一个是群创,,,上面三 分-之一发白动作慢,,,,,通病,没救

网友(2016-01-08):
VOFFE -2.3 V; 太少  应该-10以上

网友:
VOFFE -2.3 V; 应该是-10以上

网友(2016-06-04):
估计报废了

网友:
如果不是屏坏了 都可以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