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 ISL6259无VDD

楼主(2013-10-27):
    苹果A1278 来的时候电源可以开机,电池不能用。而且不能充电。
    通电 量ISL6259 2脚DCIN   16.3V   3脚ACIN   3.3V  13脚CHGR_RST_L 3.3V   14脚ACOK  3.3V  15脚19脚没电压。不充电 灯是绿灯。也换过新电池试过,也不能充电。不充电问题没修好又出个新问题。公共点电压突然没有电压啦!经量发现ISL6259的3脚ACIN短路了。闷
    换个新的ISL6259公共点还是没电压。测ISL6259无19、20脚VDD 无5V。无短路。但通电电源口亮绿灯。无待机。
   CHGR_ CDIN    =16.3V
    CHGR_VHST    =3.3V
    CHGR_ RST_L=3.3V
   CHGR_ SCL、SDA=3.3V
   CHGR_ VFRQ=3.3V
   CHGR_ CELL=3.3V
    CHGR_ACON=3.3V
    CHGR_ICOMP=0V
    CHGR_ACOK=3.3V
    VDD、VDDP=0V
    BOOT=0V
    ISL几个电压个人感觉都正常啊,怎么不出VDD,手里有两个新的ISL6259都换了,还是没有VDD。BOOT也无电压。

网友:
修好了没?

网友:
没有啊。少个VDD ,VDD好像是ISL6259内部元件的供电。

网友:
我也遇到差不多的问题,我的是AGATE 0~15跳变,换了个电源,跳变变成很轻了,公共点电压出来了,51125的3.3V都出来了,但还是不能上电。测量ACOK,ACIN电压不稳定,不知咋搞了

网友:
这芯片VDD电压不是芯片内部产生的
是由一个线专门的线性稳压芯片输出的,不要走弯路了

网友(2013-12-01):
楼主修好了么,我也遇到类似的情况了

网友:
我的是充电芯P 没加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