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掉电问题。

楼主(2013-10-27):
Y460 不定时掉电,,刷BIOS ,照论坛的全部整了,都没好,最后直接放BGA 烤半个小时,好了,请大神解惑。
刷BIOS

网友:
我也是经常修不好的烤下就好了
、

网友:
某个元器件发热会正常 估计时间不会很长吧 还是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
一般直接拿掉显卡温控就好。

网友:
Y460好修啊 bios也容易坏的

网友:
板子受潮?虚汗?费解啊

网友:
我也不解/求解决,有没的高手知道的说下,是不是芯片受潮了?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嗯嗯嗯嗯嗯

网友:
不是那么简单是事情吧

网友(2013-12-09):
NV的显卡,不定时掉电,有的时候半天没事,有的时候开机的掉,不过一般用1-2个小时掉电

网友:
温控芯片坏的多

网友:
我的是半小时掉电。求解答

网友(2014-01-10):
温控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