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取IPAD的触屏,风枪温度多少左右合适?

楼主(2013-10-27):
本人不是专业修这个平板的,第一次取这个IPAD的触屏
想问问各位高手,这个触屏的胶要软化了取的话,
在不损伤内屏的情况下,风枪温度多少度比较合适。
最好是也不会吹坏边框。

网友:
100度左右然后慢慢的用撬棒轻轻划 里面的胶受热 就会慢慢划开

网友A:
谢谢楼上的。改天等屏到了试一下看看。

网友:
他们有的用热水袋 均匀加热的 你可以试试 如果是风枪的话要来回移动加热

网友:
适应一下就好了,很容易的

网友:
这个真是不好拆,我也是用风枪加热,这胶太紧了,看网上卖的一种开屏器,有四个吸盘的不知道好使不

网友(2014-03-08):
mini2开屏也100度左右?

网友:
风枪还是算了吧。电吹风吧。面积大,温度不会太高。我见过用风枪烤坏内屏的。

网友:
    没修过不知道,进来学习经验的

网友:
风枪容易把屏弄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的。改天等屏到了试一下看看。

我们拆一般是180.,当然是移动加热的

网友:
热风枪生手不好控制,还可能吹坏内屏的,

网友:
本人用的是两百             风速3档     拆机片多弄几个

网友:
亲自测试180度取下,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