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0J,开机不亮,电流0.6--1.1--1.3--1.4--1.5--1.3,最后停在1.33A左右

楼主(2013-10-27):
华硕A40JI3CPU,独显,单桥HM55,版号 K42JA_MB
故障:开机不亮,电流0.6--1.1--1.3--1.4--1.5--1.3,最后停在1.33A左右。加焊显卡,故障依旧。多次刷BIOS,故障依旧。之后多次开机,偶尔可以亮机,亮机电流达到1.9--2.1,停在2.0A左右。由于可以亮机,大概判断显卡、BIOS程序坏的可能性比较小。
   注:如果觉得字太多,可直接看帖子结尾红色标记的文字再结合图片就可以知道维修方法了,其他可以略过。

    首先第一步找图纸,结果找遍论坛、百度都没有找到这个版号的图纸,只能在论坛里四处乱逛,找相关的帖子,看哪位前辈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借鉴一下。
在论坛上有一个前辈发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3580,有类似故障,实测确实是CPU供电亮机是1.2v左右,不亮机是0.8v。想过用前辈的办法换cpu供电芯片试试,但是手里没有现成的芯片。另外,也有说法说CPU供电电压低是由于CPU没有跑起来,并不是供电芯片有问题,联系故障现象偶尔有亮机的可能,推测CPU供电应该没有问题,暂时放弃这个思路,继续观察。

拿掉键盘和上盖,裸板接屏上电测试。上电后看电流最后停在1.33A左右,先摸桥芯片然后是显卡芯片和CPU背面,感觉微热没有什么异常。用手指轻压桥芯片再上电,偶尔可以亮机,无法确定是否是桥虚焊。多次连续开机以后,感觉亮机的概率好像提高了,有时候第二次就可以亮机。有可能芯片热了之后,就容易亮机,多次尝试以后,好像确实和温度有关系,但也不是完全热了就可以亮机。再上电,再用手指依次把整个主板都摸了一遍,发现有几个地方比较热,尤其是右下角有一个四方形QFN封装的小芯片周围有些烫手。一遍摸着芯片,一边看电流表,发现当用手指摸发烫的地方的时候,电流会变大到1.4A左右,抬起手电流又会降下来。反复几次,还是一样,感觉很奇怪。开机电流上不去,用手摸可以瞬间提高电流,摸着这个位置,然后开机会怎么样呢?上电一试,亮了!多次尝试以后,得出结论——摸着就可以开机,用其他的不导电的胶带之类的都不行(导电的没敢试,看来想找东西代替手指摸着,然后交工的美好愿望破灭了),不摸有可能会开机,但不确定(⊙﹏⊙b汗,这难道是馋肉了```````)。

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继续缩小故障范围然后再想办法解决,反复尝试多次以后,把范围缩小到了四方形芯片的右上角的两个小元件上,一个电阻一个电容,无法确定是哪个的问题。只能继续猜了。如何能替代手指的作用呢?人的皮肤应该是可以导电的,只是导电性能很差,这样应该可以把手指当成一个很大的电阻,或是当做可以存储一定电荷的电容。电容长期使用容量会变小,如果是用作滤波的话,应该会效果变差,并联一个“手指电容”应该可以增加电容容量,这么推测感觉可能性比较大。说做就做,在电容边上并联个电容,上电一试,没好使,看来推测不对。电阻的故障也多数都是阻值变大,如果并联一个“手指电阻”也许有可能使阻值减小到正常水平,也有可能。测了一下电阻的阻值是5千欧,随便找了一个10千欧的电阻,并联上。上电测试,电流只到0.8A,看来这个推测更不靠谱了。看来靠盲修是不行了,论坛里没有找到K42JA的图纸,无奈只好四处找类似的图纸、点位图,估计同一系列的应该不会所有的元件都不一样。在论坛上下了K42JR的图纸和点位图(加上之前bios的下载,我的下载分哗哗的往下掉啊,前两天发帖赚的分都搭进去了,还得倒贴⊙﹏⊙b汗)。又找了个K42JV的图纸。用放大镜仔细看了一下四方形芯片的标示是DJ-CL,在芯片代码查询里找到其代表的芯片是RT8202APQW如下图:

又在图纸里找到RT8202芯片相关的页面,对照实物脚位大致确定如下图圈定的电阻和电容,为了保险,又打开K42JR的点位图,找到芯片对照,基本确定。最后实测标有DJ-CL的芯片九脚与电容相连,电压为5v,十脚与电阻PR8207相连电压约为0.3v左右,电阻另一端电压为1.2v左右。确定这个电阻和电容应该就是要找的。
实测主板上的发热小电阻为5千欧,而图纸上的标示PR820710千欧,又找到RT8202的芯片引脚介绍:
    RT8202 10 OC  PWM Current Limit Setting and Sense. Connect a resistor between OC to  PHASE for current limit setting.大概应该是这个芯片的第十脚为限流和反馈检测的意思,同样的电压接5千欧的电阻得到的电流明显要比接10千欧的电阻要大的多,这样看有可能被芯片判断为过流了。
找了个10K欧的电阻替换掉原电阻如上图(没找到小的10千欧的,只好用了个大个的,结果就这么难看了),上电,电流迅速上到1.9--2.0A亮机。反复上电,都可以亮机。至此,故障修复。
        上文的“手指电阻”模型太过理想化了,现在看来,人体确实可以当做一个大电阻,但是电流从主板上流进人体之后并不能通过手指的另一个触点再流回主板,而是直接流失掉了,进而减弱了电流。所以,用手指摸主板的作用应该是:一定程度上减弱局部位置的电流。有的时候摸主板上的元件会导致掉电,应该也是这个原因。还有上文主板发热以后容易亮机,我想应该是PR8207这个电阻发热以后阻值增大的原因。不过,仍然不太明白为什么电阻在图纸上设定是10千欧,而实际却是5千欧?还是这款设计就是这样,有其他的相关的改变?还是K42JV是改进版的?

   以下图片是这个笔记本的第二个故障用的,一个帖子发不下了,放在回复里吧。

 会员190422元2023-2-8 16:31

网友A:
故障二:按开机键不开机,去掉CMOS电池接电源可以直接上电开机,但是暗屏。按开机键可以关机。(为什么会有故障二呢!⊙﹏⊙b汗,残念......)
       真是多灾多难的笔记本啊,试了几次,开机都正常,准备装机,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就这样了。

实测EC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了,然后按照上电时序测量EC125脚PWR_SW#信号随开机有跳变,说明没有断线,但是56脚PM_PWRBTN#却没有变化,始终高电平,这个应该就是不开机的根源了。可能是EC坏了,或是BIOS程序坏了,先刷BIOS故障依旧,应该是EC坏了,没有现成的EC只能淘宝发个。5天之后(圆通真不给力)IT8570E到了,焊了半天终于把EC换好(最烦换EC了),上电一试,故障依旧啊。完了,没思路了。

又是在论坛里一番查找,发现EC还有一个休眠信号LID_SW#好像也有关系,实测EC的17脚LID_SW#为低电平,断电打对地阻值,发现直接接地。又是找图纸,点位图,最后确定短路在小板上。最后发现一个三个脚的小芯片短路了(中间过程就不废话了,跑线跑线还是跑线),如下图,干掉这个元件,果然可以开机了(EC白发了,又增加成本了,希望大家吸取我的教训,这个错误估计老手是不会犯的,还是理论不扎实啊),不过还是暗屏呀。

实测屏接口供电和开启信号都有,但是LCD_BL_PWM_CON信号时低电平,查电路发现这个信号来自EC,中间没有断线,实在不想再换EC了,直接把BL_EN_CON和LCD_BL_PWM_CON接在一起,开机亮机,不知有没有什么后遗症,只能留给客户自己测试了,由于硬盘客户没有留下,只能发个进PE的图了。

加上网上发EC的时间,前后修了十多天,至此终于把这个华硕A40J修好了,虽然花了过多的时间,但是还是很值得的!感觉EC应该没有坏,不知为什么就是不发出亮度调节LCD_BL_PWM这个信号,还是EC还有哪些条件没有达到,又或者和小板上去掉的小元件有关?如果哪位同行前辈知道,希望不吝赐教,谢谢!

补充内容 (2013-10-28 09:31):
小板上拿掉的三个脚的小件上面的标示的是 X32B,上面一个脚,下面两个脚,左下角有个小点标记,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元件? 有知道的麻烦告诉下,谢谢了!

网友:
这贴写的估计比小学写作文好点了,

网友(点评):
汗!水平有限,还好不是用来交给小学作文老师的,说清意思就好了,下次一定注意不说太多废话了,多包涵,打字其实也挺累的而且还浪费大家和自己的时间。

网友:
楼主真心细,这款机型的很多人都没修好呢,不知道换了电阻现在稳定吗,

网友(点评):
这个现在还不知道,如果以后返修,我会在这里跟帖告诉大家的,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B:
这机子我刚刚修好一台,跟你这个故障很像,电流上到1.3A不动了,加焊CPU管理芯片RT8856后就能亮机,测试了一个晚上了到早上上班还是正常的,可是关机后又跑到1.3A不动了,刚刚换了RT8856后现在测试应该正常了。

网友C:
字太多 了,看的 有点烦

网友(点评):
抱歉,其实如果对你没有什么帮助就不用回帖了,还有我下次一定注意不打这么多字了。不过如果这样的回帖太多,不知道下次我还会不会有发帖的冲动了。

网友(点评):
人家分享个修机器的经验你毛事还多的很,没啥帮助你可以不看的悄悄去潜水。你特么这算是在灌水么?

网友:
过流阀值设定脚,如果芯片保护了,应该没有1.2V的输出的吧

网友(点评):
这个芯片具体是如何工作的不太清楚,不过我猜如果过流不严重,芯片会通过某种方式调整输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子我刚刚修好一台,跟你这个故障很像,电流上到1.3A不动了,加焊CPU管理芯片RT8856后就能亮机,测试了一 ...

你这个方法,我们也是这样子解决的,貌似到现在客户还没回来。

网友: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已经华硕加热RT8566能亮机的通病呢?

网友:
楼主,我支持你,写的很详细 ,看来是通病了

网友(点评):
谢谢支持!原来觉得“写的很详细”只是普通的套话,现在看到突然觉得很高心!谢谢!

网友D:
超赞一例原创维修贴,看图纸是显卡供电,是已出了显卡供电,还是没输出,。。

我这也有个本子,方正的R410   本以为修好了,测了一天,第二天又不行了,是一个5V转3V的 三端稳压管,1084 加焊了下,就不掉电了,以为这个坏了,定了新的,发回来,换上后,开机还是掉电,头大了

网友(点评):
不太明白??

网友:
太牛X了,这都找到问题了,又能一小板引发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超赞一例原创维修贴,看图纸是显卡供电,是已出了显卡供电,还是没输出,。。

我这也有个本子,方正的R4 ...

是啊==========

网友(点评):
抱歉!我刚刚弄明白你的意思,那个显卡供电出来了,一直都有,换的那个电阻的另一头就是这个供电,不亮机机的时候好像是1.3v多(万用表好像没电了,感觉不太准),记不太清了,那个供电叫+VGA_VCORE。

网友(点评):
当时没有仔细思考这个问题,刚刚我又查了下rt8202的PDF,4脚PGOOD :This pin will be  pulled high when the output voltage is wi

网友:
又看了此帖,收藏了以后有时间再研究一下,再顶一下,此帖不加精没天理啊,强烈要求加精,楼主QQ多少,本人想结交,可否?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支持!我的QQ是917521039,不过我上Q的时间不多,上班聊QQ不太好,下班回家住的地方没有电脑。不过我每天都签到,可以在这里给我发消息。

网友:
本来想多给你点分呢,级别太低,只有3分全给了。
华硕这机子很讨厌,亮了返修率挺高的。希望这机子别再回来了,再回来抽他丫的。
楼主的思路很好,有机会交个朋友。

网友(点评):
谢谢支持!谢谢3分!谢谢夸奖!额,有点忘形!

网友:
疑难杂症。

网友:
楼主比较有赖性啊,最烦修华硕的新机型,图纸和点位都搞不到,现在华硕内部都只能在线看图和点位图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发贴,今天修到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子,看到楼主的贴,问题解决,谢谢,希望以后都发贴子!

网友(点评):
不用客气,非常高兴能够帮到你!

网友:
写的很详细,呵呵。图文并茂,一目了然。谢谢你能拿出来分享,别管那些说写的很麻烦的渣渣,没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字太多 了,看的 有点烦

是不是别人直接给你上个图,标出把这换了就好了你就满意了?吃现成的还嫌烫,擦。

网友:
人家写的多证明仔细,有些人自己写不出东西还说人家写的水平。要不你写个看看,支持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故障二:按开机键不开机,去掉CMOS电池接电源可以直接上电开机,但是暗屏。按开机键可以关机。(为什么会有 ...

好东西真的是要收藏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字数,楼主肯定和能吹水。。。这是好事

网友:
非常感谢啊,修好了一批这个机器

网友:
现在看到华硕的电脑就头疼,楼主好耐性啊,思路也好

网友:
那是个磁敏三极管,屏上相对应位置有一块强磁铁,用来感应屏幕闭合时拉低LID_SW#信号的,这样就达到关闭屏幕的功能了。

网友:
估计显卡芯片供电不足,导致CPU降低电压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