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300上电1.3

楼主(2013-10-27):
这个机器来的时候,开机不显。确定是显卡故障,独显的 。 拆了,做完显卡,显存报锡了,有做显存。然后上机试。亮了。装机送客户,但是用了2个星期,又回来了。不会吧。打黑胶的,拆了重置,好像还没遇到,这么快返修的。于是,拆开,又狠狠的加焊了一下,顺便推了推。上机,好了。看来还是没焊好哦。测试没问题了送客户。嘿,TMD 第3天客户说,又不行了。拿过来。不跑马了。直接1.0多吧内存拔了擦擦。一上,跑马好了,(这时候机子套了一半,没上光驱硬盘)把硬盘装上,到XP滚动条。死机。进个PE吧。没问题。关机的时候关不掉了。然后死机了。然后再开,0.9不动了,我去。换个内存,一样。无语。等下在吧。放了一会。在试 1.2 1.3  1.2   1.3 ,不动了,怎么试都不动了无语看过主公的帖子,把网卡小板,不插也是一样.....

网友A:
应该还是那个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换显卡的,

网友:
E40有散热铜管坏的先例,不知道E30有没有.楼主可以排查一下.

网友:
这两天碰到 插无线网卡开机不亮的  硬盘有个分区坏了也不亮机的  各种奇葩机器

网友:
....  。N10MGE1-S  的。 还有个旧的我换换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还是那个显卡的问题吧!!!!!!

我换换试试看吧 真心,扯着那卅的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