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寸杂牌,什么原因。

楼主(2013-10-27):
电源板修好后就是这样的,显示不正常,排线反复清洗过。

二修机,杯疑被人动过手脚,,,,,这机原本是24V、12V双输出,但装机里的电源却只有24V(而且烧焦了,已修复此电源。),12V却没有,必须外接一个12V。

驱动板拿放大镜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什么来。。。。

显示的字体是花的,整块颜色是正常的,
求给点经验。。。。

网友:
你就不会拍个全貌图啊,或许你自己能看明白。

网友A:
字是花的,,,,,,,,,,,,菜单的字全是花的。

这机别人修过,拿来时就没有12V供电,很奇葩,24V供电也烧焦了,,,,修好24V,外接一个12V开机才发现显示的字是花的。看着象是驱动板的问题,手中没有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挂了。。。。

莫乱说,显示整块颜色却是正常的。

网友:
看看线到主板接口那个位置 有没有被动手脚

网友C:
人家 随便写 个程序也会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 随便写 个程序也会这样吧

你有程序吗,此板是个万能板 6M181V1.0_D屏是LTA400WH,现在已备份了,找个程序试试。

网友:
你换个好的显示器会怎么样呢?

网友:
二修机动没动过不好说,先刷一个看看

网友D:
应该是解码板坏了  先找个通用驱动板点点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解码板坏了  先找个通用驱动板点点屏看看

液晶是12V的,普通通用板好麻烦。,手上只有一个MV29的支持42寸,,,没程序啊。。。你有吗,给一套

网友:
用通电程序板试,通电一般不写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解码板坏了  先找个通用驱动板点点屏看看

已查出来了,确实是驱动板坏了,用MV29刷程序点亮显示正常。。

网友B:
哪里正常 ,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正常 ,就是屏的问题

已用MV29通用板点屏试过了,显示正常,主控芯片挂了。已发驱动板来更换。屏是好的,同学。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驱动板或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屏线或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字是花的,,,,,,,,,,,,菜单的字全是花的。

这机别人修过,拿来时就没有12V供电,很奇葩, ...

外接的 可能不能满足要求   建议尽量把12v先修出来

网友:
修好没有 ???最好换个主控芯片 ??省多少成本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