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经典故障求解(非通病)

楼主(2013-10-27):
Lenovo Y450 广达 KL1图纸 Lenovo Y450 广达

网友A:
弱弱的问下楼主什么叫不跑信号呢

网友:
为什么不割线来确定一下那

网友:
你这个信号是不是还去了时钟芯片啊,如果那里也正常,我也感觉只有PM-ICH的问题了。换吧,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下楼主什么叫不跑信号呢

我习惯称软启动为跑信号

网友:
一般时钟开启和好信号都是分开的,不是吗

网友B:
4个问题:
1、CPU供电是否虚电(示波器测下)
2、18脚时钟开启信号是否发出。
3、1脚HWPG输入是否正常。
4、16,17脚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4个问题:
1、CPU供电是否虚电(示波器测下)
2、18脚时钟开启信号是否发出。
3、1脚HWPG输入是否正常。
4、16,17脚的电压是否正常

天意wx -8 严禁灌水

网友:
我习惯称软启动为跑信号

网友:
期待故障修复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4个问题:
1、CPU供电是否虚电(示波器测下)
2、18脚时钟开启信号是否发出。

终于出现高手了,谢谢指点,HWPG好像不正常,只有1V,难道是它惹得祸?

网友:
嗯 需要图纸来看看我的 板子 谢谢

网友(2013-11-27):
我的是跑4A 不过显卡  整了好几天了 就差换显卡了

网友:
这种应该不是桥的问题,桥坏,这种现象,我还没见过。

网友:
高手如云。不就是时钟时序

网友:
楼主修出来没,修好了拿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楼主你修好了吗,我也挺期待结果的

网友:
R390电阻有装吗?阻值正常吗??

网友:
要不你的CPU电压就是虚的,不是真正出来了,你测测上下场效应管的G级的电压看,要不用示波器打打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