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Q45每次开机要按F2

楼主(2013-10-27):
因为待机电压高把内存供电芯片和I/O烧了,修好以后每次开机要按F2,在网上搜索没有找到结果,每次开机提示;Assert id interface is unworkable !! press F2 to resume

网友:
还有开机很慢,测试卡跑到20要停留20秒左右才开始跑码,进系统使用正常,还有重启怎么也会断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