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309A 请在主纸盒中放入纸张 提示

楼主(2013-10-27):
HP C309A 请在主纸盒中放入纸张  一直有这个提示。不知道什么原因。有没有知道的啊!~

网友:
这是打印机的吧?》

网友: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什么情况

小文大章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是开机就提示,还是发送打印命令的时候提示?
   首先确定机器纸盒有纸存在。
   HP的喷墨机纸盒内一般没有纸张检测传感器,应该是你发送打印命令的时候纸张没有进入纸路,纸张没有触碰纸路传感器导致的机器报缺纸.
   HP的喷墨机后面都有个盖子,这台机我没修过,你先看下后面是不是也有个盖子可以取下来如图,可能是由于盖子没有盖好 引起纸张无法进入纸路,或者说是搓纸轮磨损无法把纸张送入纸路引起的报错

网友A:
先谢谢你的回复。
是发送打印指令后。出现这样的提示。 但是进纸是正常的。 纸已经进去一半了。这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提示。

只能取消。 取消后另一半的纸会自动空白出来!

还有就是我的墨水快没有了。是全部的。。 跟这样有关系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谢谢你的回复。
是发送打印指令后。出现这样的提示。 但是进纸是正常的。 纸已经进去一半了。这时候会 ...

按照你的描述,可以断定是纸路传感器的问题了,脏了或者说是坏了,一般脏的可能性要大一些,需要拆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的描述,可以断定是纸路传感器的问题了,脏了或者说是坏了,一般脏的可能性要大一些,需要拆机

一定要拆机才能清理是吧!  这种一体机拆机风险大吗? 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拆机才能清理是吧!  这种一体机拆机风险大吗? 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先排除后面那个盖子的问题,方法:用手压住机器后面的盖子,然后打印测试一下
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再考虑拆机
如果懂拆机,几乎是没有风险的,如果你很少或者说没拆过机,建议不要拆

网友C:
拆机要多练习,刚开始难免会坏,多动手 以后就容易了,如果是客户的机器 拆坏是要陪的哦,一体机拆了挺难装的,关键是拆后每一个配件按顺序放好了,就容易装,拆了上面的盖子就可以看到 纸路传感器了,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排除后面那个盖子的问题,方法:用手压住机器后面的盖子,然后打印测试一下
如果还不能解决问题,再考 ...

后面是一个盒子。我拆下来了。没有什么问题。。。

现在打印正常。。 就是复印 和 扫描 的时候打印的时候进纸一半的时候就会出这样的错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拆机要多练习,刚开始难免会坏,多动手 以后就容易了,如果是客户的机器 拆坏是要陪的哦,一体机拆了挺难装 ...

你发。这个机器是自己用的。不是客户的。突然 这样的。不想送修。自己做笔记本维修的。。

我想请教一下。能不能找个传感器的样子。参考一下。。

另外你说上盖就可以看到!  我拍了一张图。求指点一下。  或者大概的拆机步骤。。

是不是先拆 传真 那块,然后拆 扫描的。。然后才能看到传感器。。。

谢谢。。。

网友:
应该还是感应的问题吧?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发。这个机器是自己用的。不是客户的。突然 这样的。不想送修。自己做笔记本维修的。。

我想请教一下 ...

传感器 很好 识别的,我给你大概指个位置,你拆开机器,就在搓纸轮的正下方位置<机器内部>,你反过来看有一个长条形状的 PCB板  就是了,上面有一个U形的 黑色塑胶就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传感器 很好 识别的,我给你大概指个位置,你拆开机器,就在搓纸轮的正下方位置,你反过来看有一个长条 ...

好的。今天拆开找找。。有结果的话。我回复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今天拆开找找。。有结果的话。我回复你。

好的,修好了,记得告诉我们好消息,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