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78fpc白屏

楼主(2013-10-27):
有一台dell e178fpc液晶显示器白屏,电源一体版输出正常,但是屏接口上没有3.3V,只有5V,是不是这个屏的供电是5V,还是3.3V没出来,还有逻辑版上屏接口旁边有一个保险,淡蓝色的,用二极管档测试,阻值为11正常吗,保险的一端为5点几伏(靠近接口这端),另一端为0,我以为这个保险有问题,换了一个0欧电阻上去,就把驱动板上的Q704给烧了,这是因为什么?新手不是很明白,高手支招!

现在这个三极管看不出来是什么类型的管了,C极连接口,E极连5V

网友:
个人推测是PNP的,因为导通之后,C级也应该是5V,那么只有B级低电平才会让管子导通!!

网友:
支持1楼。PNP的

网友A:
那个是PNP的场管。白屏你应该查屏电路上5V,3.3V正常不

网友:
P沟道的MOS管,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PNP的场管。白屏你应该查屏电路上5V,3.3V正常不

只有5v,所有的显示器都需要3.3吗?

网友B:
是这个显示器的驱动板的图纸吗,能传一个给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显示器的驱动板的图纸吗,能传一个给我吗,

给个地址先

网友:
肯定的告诉你装一个不行,还有问题

网友:
屏上的供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看屏那边的阻值 保险必须是0欧

网友C:
屏保险以后的元件有短路性估障。大多是贴片电容,或屏dc/dc变换集成电路损坏。换驱动板p型mos管需排除屏上电路短路估障才行。临时维修可搭1-1.5A快熔断保险直接供屏+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保险以后的元件有短路性估障。大多是贴片电容,或屏dc/dc变换集成电路损坏。换驱动板p型mos管需排除屏上电 ...

屏上的贴片电容量过一遍,没发现短路,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网友:
保险的电阻为0欧,有阻值说明保险坏了

网友:
新手飘过,学习了。

网友D:
图片很清晰,请问用什么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片很清晰,请问用什么照的

用手机啊,5百万像素就够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