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OC E941S 19的屏白屏维修

楼主(2013-10-27):
该屏开机后几分钟内显示正常,几分钟后开始白屏,排除驱动板及电源部份了,点屏测试也是一样的过几分钟白屏,问题出在逻辑板部份,可是从来没修过逻辑板上的东西,所以不懂如何去修,请问各位前辈预估一下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把屏上的主芯片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白屏 一般是屏线 屏 还有驱动板上面的一个三极管转换器,那个坏了也会导致白屏的,你最好用通用板点一下屏看正常不,屏是前提,屏坏了,都是浮云了

网友:
白屏后果VGH电压多少?

网友:
估计是屏上的晶体有问题 这个比较难修

网友:
我有一次联想22的屏什么型号就不记得了,也是白屏,确认是屏上逻辑板的问题后,本来不打算修了,用万用表随便测了几个点,结果发现靠左边有个贴片电容短路了,去掉后OK

网友(2014-11-17):
待答案.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