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全部不能用

楼主(2013-10-27):
所有USB不能用,有5V供电,系统提示无法识别的设备。 用PCI卡转USB接口可以 ,

网友:
用PCI卡转USB接口可以

网友:
USB所有不通?  usb应该都是单独的信号吧? 供电也有一个管子吧

网友:
装个系统试试!!不行就打下USB阻值!!

网友:
南桥坏了吧

网友:
BIOS有没有关掉,没有就直接干南桥,加卡的USB口,USB打印机用不  了的

网友:
打下数据阻值此数据线连南桥

网友:
南桥干南桥。

网友:
我只是疑问为什么不先测下耦合电容再上来问

网友:
测试一下阻值,如果异常,十有八九南桥问题

网友:
    这种卡可以打印的                   。

网友:
SB可能行大,

网友:
测量一下5V供电,如正常应该是桥坏了。

网友:
打阻正常,基本是南桥或者是时钟的问题

网友:
先刷BIOS试一试。

网友:
如果南桥就不值得换了,不如转接卡容易了

网友:
阻值正常弄南桥吧

网友:
装个系统就换桥吧

网友:
USB 2个数据线对地阻值一样,多少看不出 低档万用表不准

网友:
主机换了个电源盒,开机USB全部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