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amd 集显掉电

楼主(2013-10-27):
问题:待机0.01 开机电流上到1.03就掉电
新手,求师傅指引维修思路。修好,我照给钱
板号:la-4111p
掉电

网友:
换南桥如还不行接着查电路

网友:
把bios刷一下,不行量一下cpurst有1.05v没有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哦

网友:
仁宝电路的特点就是若发出开启信号没有发出对应的电压则会掉电,内存和显卡跑的电流好像差不多,可以查下内存供电吧。

网友:
AMD么 北桥?做了没?

网友:
这种机器 坏CPU的有 北桥坏的也有

网友:
是216-0674026的北桥吗 先值球试下

网友:
北桥问题 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