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笔记本不定时黑屏

楼主(2013-10-27):
接到一台海尔T6笔记本,I3的CPU。不定时黑屏,黑屏时电源灯还亮,电流还有3A多,但不是暗屏那钟。CPU,显卡温度是正常的。在CPU底下的NEC大电容旁加了4个330的电容也不行。有点怀疑是显卡问题,但不知是虚焊还是坏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种机器最不好修了,要是修的不好,显都不显示了。
可以先加焊一下显卡,若不行,可以测量屏接口那里的LVDS信号

网友:
虚焊可能性大   坏了就彻底不亮了 不会有时黑屏的

网友:
有NEC 直接干掉吧 然后在加4个电容

网友:
这种要先加焊了才知道,

网友:
这种的应该是大电容比较有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