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 进水假华硕-----------通病!!!1

楼主(2013-10-27):
                       中午修一台华硕K42J不触发  插可调电源待机0.19  心想待机应该有短路        直接网上找图纸 找半天没有 只有2.0的  没 4.0的                于是先拆机把   拆开一看 南桥周围都腐蚀了      死马当活马医把   用洗板水刷刷    刷完之后  我在先量量看主板没有短路  直接上电  电流跑到0。8  ----1.3了   还是不显     心想还有问题 南桥周围既然进了水  先把南桥拆下来把     拆下来一看   里面全都腐蚀了 ------------------------------------换了快新的   在上电  电流又跑到 1,4------1,6 还是不显  我滴个去呀         量各大电感都正常呀 怎么不显呢?      想想    去 网上逛逛把     在网上看到以为仁兄直接把CPU附近的7个管换了    心想还真猛呀      想着不会是CPU   PWM虚汗了把? 二话不说直接风枪对着CPU控制芯片吹了2分钟         在上电   电流一路往上飙呀   接屏  亮机 ------------------------------------------------新手第一次发帖   不喜勿喷     不知道这算不算通病了

网友(点评):
27楼 你在返修,呵呵

网友:
真心觉得强大,不过CPU pwm电路虚焊怎么会出现这么高的电流呢

不好意思,看错了,我还以为是PWM场管虚焊了,看清楚才知道LZ说的是控制芯片。

网友:
可以啊,CPU也虚焊

网友:
一看就知道楼主深经百战,经验丰富啊。

网友:
不会吧  cpu控制也虚焊了   不会是搞mos管时搞虚的吧

网友:
假的怎么还有通病哦。。楼主修的多哇?

网友:
是假华硕吗,没看明白这个"假"字

网友:
机器修好啦 又可以收几百大洋

网友:
我记得K42有个220UF的电容在1.05V上的,如果你刚好吹到这儿,也会开的,但是过不几天还要返工,换掉才行

网友:
嗯  嗯  我知道可能不稳定  现在在测机中  测个3   5天在扔出去

网友:
你发的贴怎么不和你说的一样的呢?我还以为有人开始组装华硕了的

网友:
   楼主的话确实太深奥了

网友:
电压都不量你就直接吹    真强大

网友:
强中更有强中手

网友:
话说楼主居然吹了2分钟   芯片吹不坏吗

网友:
吹了2分钟,板子没有起泡?

网友:
还有假的华硕?

网友:
这样容易返修的。我的两个这样的回来了。9楼可否具体说以下那个呀

网友:
cpu控制也虚焊了   不会是搞mos管时搞虚的吧

网友:
这华硕机修好是好说,返修就不好说了

网友:
肯定返修的。。。这机子有修过的人都知道 通病。。 目前论坛上还没有人修好的。。 也有可能深藏不露

网友:
学习学习!研究研究!!

网友:
不确定是cpu,杀鸡儆猴了吧

网友:
没看懂,呵呵,意思是CPU主控虚汗了?

网友:
钱收到手才是硬道理

网友:
嗯 返修了 被我退了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A:
哎。。。一来干桥。。高手

网友:
好吧,给力,下次也学楼主吹两分钟……

网友(2013-11-26):
引用 网友A:
哎。。。一来干桥。。高手
干南桥是因为 南桥附近进水啦 里面都有腐蚀啦 你没看帖子吗?

网友:
手上也有一台电流到1.4,通病,现在是修好了,还在测试中,论坛也没找到说完美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