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七彩虹G31 series 2.3主板触发后掉电又自动触发

楼主(2013-10-27):
今天修到一块七彩虹G31主板,能触发,触发后跑码00-68-E1-68-FF掉电,掉电后又自动触发接着跑这些代码,CPU供电也正常,上下管G极打值也正常,滤波电容也测了都没有问题,现在没有思路了,请知道的高手指点一下迷津

网友:
就是点不亮呀  没有亮就重启了

网友:
反复寻址 干桥啊

网友:
跟桥有个什么关系,桥有问题就不会跑码了

网友:
换内存,看哈

网友:
七彩虹有时检不到内存,就会不停重启。

网友:
是这样的吗?我只有一根内存呀,,但是这根内存在其他板上都是好的  都能点亮机器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呀。我有一块一样的故障没有修好

网友:
桥不好也会跑码的,很多跑C1的都是桥不好,不过楼主这个情况建议先换内存,刷BIOS试试

网友:
看下内存供电正常不啊

网友:
内存的几个供电都测了  没有问题

网友:
上面一个大师说的也对  七彩虹不过内存是不断掉电重启,我不上内存的时候00-68-E0-68-FF掉电重启,但是不上内存反复寻址两边才掉电   上内存寻址一边就掉电了

网友:
看着像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内存的好几个供电呀,SPD供电,VTT供电,REF供电

网友:
现在就剩下没有换内存了和刷BIOS了
应该不会是BIOS吧,该测的都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