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 VER:1.0

楼主(2013-10-27):
联想的G31T-LM VER:1.0 点不亮。不跑码?南白桥都做过,BIOS也刷了,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以为这些人都是神吖

网友:
PCB短线了 仔细量测一下

网友:
CPU座虚焊。

网友:
断线 ,还一直叫,这是通病

网友:
先看是否有复位

网友(点评):
来打酱油的吧,电都不上?怎么复位

网友:
那么多线怎么查 不好查

网友:
问题描述得太过于简单,先查供电、再查时钟,最后复位,祝你成功

网友:
我发现现在很多人修电脑真是没有耐心,动不动就问,你自己最起码的先查一查吧,你问的问题也太简单了。

网友:
你好猛,桥你都敢作

网友(点评):
说不定有一个桥没做好,哈哈哈!!!

网友:
CUP座下面的线断线

网友:
说具体点,不然别人不好给你提意见,这块板子的话,我知道背面内存槽的数据线比较容易断线,你可以仔细观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