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bios文件内容查看工具ibmpass

楼主(2013-10-27):
读取ibm bios 文件内容的工具,试过 x31 可以读取出启动密码。

网友:
上图中 右边的红圈中是显示的密码,这里的密码是 “227”.如果你的密码看上去是乱码或全是“口口”,你可以点击图片左上角的圆圈里的图标,把“A-A Off”  点击为 “A-A on”。

网友:
提示:密码所在行-----两行是同样数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