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AM SE R2.01G 不触发?

楼主(2013-10-27):
P5KPL-AM  SE   R2.01G主板不触发,更换南桥后触发正常,io换过,就是开机就显示诊断代码d4

补充内容 (2013-10-30 23:29):
误信诊断卡,上内存开机正常进系统;但网卡驱动安装不上,老是一个黄叹号!声卡检测不到?

P5KPL-AM SE R2.01G

P5KPL-AM  SE   R2.01G

网友:
刷过bios,涛声依旧

网友:
内存条件重点检查

网友:
打一下值阻看看

网友:
看你没有上内存,当然D4

网友:
就是 看图上面 内存都没插上  你把内存插上就好了

网友:
我晕死,大哥啊,你没上内存。。。。。。

网友:
你的板子不触发是 io第73脚的电压为多少啊 ?????????

网友:
同意!内存都没插你不跑D4我D4啊?

网友:
这么小白???

网友:
D4肯定是内存的问题三!

网友:
楼主是在考大家么?

网友:
当大家都傻了哈···

网友:
这应该是个冷笑话吧,看着大家修了一天机器,累了、给大家放松一下心情的,呵呵

网友:
期待期待 111

Rngon -2 严禁灌水

网友:
内存内存啊,插内存

网友:
看到大家的回复我笑了

网友:
没上内存不就是代码D4吗?

网友:
楼主是在考大家的眼力吗?找根内存插上再说

网友:
我了个去,LZ真乃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