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我XX你个OO,大神救命

楼主(2013-10-27):
这台机器不知道修了多少次了,南桥和显卡在别的地方被干过了,包括显卡背后的三个电容。到我手上没有待机3V5V和内存1.5V。用6236代换6237,换8207,第一次修好了。       测试一个星期又没待机,哥很受伤,再换6236,又好了。     这次用了两个星期,正要卖掉,客户一来开不了机了,客户不要了。哥吐血了。        再拆开加焊显卡,OK,又用了两个星期左右。         又没待机了,我XXXX。又换一个6236,待机0.12摸小板发烫。订了小板回来再换上,上电0.45左右掉电,各项电压都有,CPUPWRGD3.3V  HWPG3.3V都有。神啊救救我把,要不然带我走也行啊

网友:
直接换板吧 别在不稳定的情况下  战斗

网友:
直接换板吧

网友:
这样的板子已经残废了   换版吧

网友:
查CPU供电芯片看看喂

网友:
老板五百块回收的,换板就没意思了

网友:
现在天气凉了,事情少就拿来研究研究

网友A:
那个小板也很贵的,换板的成本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小板也很贵的,换板的成本高啊。

小板已经换了

网友B:
跑A2的450才叫那个修的麻烦,这个不算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A2的450才叫那个修的麻烦,这个不算啥

穷,没有诊断卡,6236EN脚又被弄掉了,接半天

网友:
看看比较容易坏的地方-----网卡

网友:
这个坏的回收贵了哦

网友:
待机0.12   应该有问题啊 有短路

网友:
没别的可说的   直说一句不容易

网友:
这样不稳定的还是换了吧。另外500收的太贵,收就应该当垃圾收,300撑死。

网友:
这种不稳定的主板不好修

网友:
已经伤痕累累的板子   求不要折磨了··

网友:
别浪费时间了 换盘吧   不好久了

网友:
电流上到0。45.。好像是CPU供电没有出来吧。。。

网友:
要不就是时序乱了。。。跟着时序修修吧,,,

网友:
LZ那么悲催,要不就换个板子塞